快来看看这是什么cpu

楼主(2014-03-06):
台式am2 940针的 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知道,貌似打开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上面的金属片被拆掉了 很难看型号的  你说叫人来人  估计得经常拆开来看过的人估计知道  要不就上机试试 不明白你要型号有什么具体用

网友:
台式CPU的配置信息都在铁壳上的 你把盒扒了谁知道啊 里面电子的排列谁会去注意 ,你这CPU如果能用的话装上机器用软件看吧

网友:
可以去卖的地方问下。

网友:
有点难判断   哎

网友:
一点标识都没有,怎么看型号啊,那个CPU能点的亮吗?能点亮装上机器进去看一下呗,要是点不亮,那就没办法了,根本看不出

网友:
AM2 940 SERIES Athlon64 X2 3800/4000/4200等系列处理器的,楼主把CPU铁壳盖取了,看不到具体型号的。

网友:
客户拿来就这个样,断针了,我把针焊上去上机看看。

网友:
AMD散热问题,拆开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上什么板子?

网友:
上面的壳子没有了,,谁能看出来型号

网友:
直接上机装系统,进系统不就可以用软件查看了吗,如果不能开机的话,那么知道型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上块主板试试看吧,一试就出来了~

网友:
用放大镜看CPU顶部,是否标注有型号。

网友:
没事做了吧

网友(2014-04-11):
看样子像是AM2的CPU 我拆过一个闪龙的CPU 样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直接上板子试试,看看接口类型吧

网友:
修好针脚,抹点硅胶,随便压个散热看看。

网友:
谁家的妹妹 被拔了衣服。。。。。。。

网友(2014-06-08):
这个不是AMD的吗?拆了上面的铁壳是吧?

网友:
能上什么板子开了机的话好办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的!而且cpu大小结构几乎一样,

网友:
一看就是笔记本的AMD的CPU,台式不可能是这样的,说完

网友:
散热问题,拆开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神人才能猜得出来,一般人没办法准确猜中的

网友:
虽然不知道,也来看看。

网友:
拆掉盖子,估计也坏了吧。

网友:
求动态照片

网友(2014-07-09):
只能上机检测了,要不根本看不出来了

网友:
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怎么看啊

网友(2014-09-16):
上块主板试试看吧,一试就出来了

网友(2014-12-15):
开盖了,看不清,里面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