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336换通用驱动板灯管不亮

楼主(2014-03-06):
原机灯管全坏,换后上原配驱动板800*600以上有黑线或花屏,并且有图像反应延迟现象。怀疑驱动板坏,用一整 套通用驱动高压测试屏没有问题。代换通用驱动接原机电源高压一体板时,灯管不亮,只接了5V ,GND ,ON三只线。测ON有5V电压,就是灯管不亮。不知道长城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是不是有特别之处。

网友:
没有特别。还是你没有搞好 。应该是保护吧

网友:
也可能接线不对,,

网友:
你接错了吧 哥们   通用驱动板接的是12V不是5V

网友:
也许是切进去的5v呢。。。。生产通用版的为啥不把12-5电路单独坐在一边,用不到的可以掰下来,安装起来更容易些

网友:
这个高压一体板就是特别,把dim和ON并联灯管就能亮,不知道 这个DIM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找到问题了,这个高压一体板就是必须要有dim(adj)的电压才能点亮灯管,原来的驱动板adj有3V电压,把这条线断了灯管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