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三天线路由,难设啊

楼主(2014-03-06):
这几天一直在研究着那个新出的水星三天线路由产品,我不懂,我明明都已经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设置路由了,怎么还是上不了网啊?而且路由拨号很慢,还时不时断线,这产品给我感觉真是像杂牌一样

网友:
重新设置下,或者换个新的吧。

网友A:
我也是用这款。目前还没发现这个问题。是不你那里网络不好

网友B:
复位一下路由器 进入网关192.168.1.1或者192.168.0.1  设置路由 虚拟拨号 账号密码填写进去然后保存  不行的话换跟网线或者换个猫试试看

网友C:
还是你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设置问题,

我所有方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一下路由器 进入网关192.168.1.1或者192.168.0.1  设置路由 虚拟拨号 账号密码填写进去然后保存  不行 ...

网关没错,网线,Modena都没问题的,,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款。目前还没发现这个问题。是不你那里网络不好

网络什么都没问题啊,有时就算设置好,但拨号真的非常慢,与TP link相比,真的差天共地啊

网友D:
1,先确定你那里的 ISP 是否封路由器,

2,电脑单机拨号能否上网,可以就往下,

3,先复位路由器,接好线,别插错,

4,进入路由设置,只设置账号密码,如不能上网,往下看,

5,路由器菜单有一项:克隆 MAC 地址,你把能拨号上网的电脑,
     网卡的 MAC 地址克隆到路由里,就可以了,

6,如果上网是要一个专用拨号软件才可以的,就不能装路由器,,,

网友:
补充:

你接的网络,如果是小区运营商或私人网络的,一般会开启防二级路由,

就会出现不能连接或时有时无的问题,,,

网友:
整条线路的接口是否氧化,造成高频信号严重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先确定你那里的 ISP 是否封路由器,

2,电脑单机拨号能否上网,可以就往下,

谢谢你完美的解说,再追问一下,如果本来就已经有一个路由了,怎么在路由分出来的那条线再设一个路由呢?有时候有些客人不会弄,要在我这帮他拨号了,再拿回去自己设,我不大懂

网友E:
下次要买那种防网络尖兵等的路由。。  Isp运营商封路由的,估计是这节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要买那种防网络尖兵等的路由。。  Isp运营商封路由的,估计是这节操。。。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磊科系列nr236 、nw736 等等。。。现在好多路由都带的。。。上次用过一款腾达的低端路由也带的。。。水星就用得少了。。。

网友:
要怎么才能破解防二级路由呢

网友:
给客户装了几十个,好像也没发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跟着说明书    要不就是路由有问题

网友(2014-04-05):
我用的也是这个路由器,信号也很好。速度也很好

网友:
是没设好吧

网友:
种了病毒的就不要在用了 就即使你复位了 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可能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很简单,楼主,你那客户估计是电信的光钎入户吧,那入户的光钎带路由,一般还把192.168.1.1这个段占了,所以你要先把路由器的IP改一下段,就OK了

网友F:
不愿设置的问题,是机器的问题,这种情况我遇到太多了,还是从新换一个

网友:
经常断线的话建议先检查线的接口是不是已经接好,换个电脑或者换个设备再试试看看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实在不行就换个路由器吧

网友:
MAC地址克隆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08):
我用这个没发现问题,无线桥接的话就不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