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185e显示器MUC

楼主(2014-03-06):
HP v185e显示器上面驱动板的MUC

hp v185w.rar

网友A:
MUC。。。。。不晓得
MCU建议提供机器号,板子号,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C。。。。。不晓得
MCU建议提供机器号,板子号,屏号

就是HP v185e显示器的触动板上面的MUC,相当于笔记本里的BIOS,带程序的芯片

网友:
好像很少坏那东西

网友:
学习了。。。
拓展百度了一下,又糊涂了。
:::
电子元器件里面的muc是什么意思
2011-03-17 09:37匿名 | 分类:工程技术科学 | 浏览1482次
分享到:
2011-03-17 09:48 提问者采纳
字面意思是:多单元协调;ERP中应注释为:不同部门间协调
   电子元器件中应作:主控制单元
   【相关资料】MUC电脑终端是一套基于WINDOWS的系统软件,可让多个用户同时、独立地共享一台的PC计算机。MUC在一台PC内建立多个虚拟PC终端环境,用户只需加入显示器、显示卡、键盘、鼠标、音箱即可得到和主机完全相同的WINDOWS终端。MUC允许单台PC最多可添加四个终端用户。 MUC电脑终端这种技术属于“瘦客户机”领域(ThinComputer)。 MUC电脑终端的市场前景 MUC电脑终端虚拟PC终端这一概念的引入集中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最深诠释,改变了人们思维头脑中固有的对事物形态的价值理解。MUC电脑终端利用UTC(Ultra Thin Client)和DVD(Direct Video Driver)技术完全可以改写"PC"的含义。以此为契机,PC产业将被引上一条颇具发展潜力的阳光之路。 由于MUC电脑终端标准平台技术是应时代技术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个人计算机世界也将不再是一个单机单用户的世界(除有特别需要的用户和特定场合),它应是共享科技的多用户个人计算机世界 MUC电脑终端的市场可以概括为:当用户需要第二台计算机时,可以有两种方案: 1、直接购买第二台PC,获得第二台计算机; 2、购买MUC电脑终端加上相应的配件,获得第二台计算机。 MUC电脑终端的市场用户主要为:学校、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商业、军队、家庭等。收起
提问者评价  非常谢谢
;;;;
MCU(Micro Control Unit)中文名称为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或者单片机,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

网友:
什么区别,,没明白。。MUC挂靠一个时钟总线上?MCU几个单元电路各自为政?
字面理解

网友:
我两天前碰到的一个客户,整个屏缺色,偏蓝,换了N根屏线也没用,但屏测试过了是好的,然后我就干驱动板了,刷了一下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