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时钟电压偏高

楼主(2014-03-06):
映泰A740G M2L+   开机无复位不跑吗  测量下电压一切正常  接下来测量时钟 PCIE时钟正常  PCI时钟3.3V  BIOS时钟根本没有  查图纸PCI时钟  和BIOS时钟均是由南桥给的   然后有在论坛里搜了下  也有几个帖子说这个问题的   但都没有说清楚   感觉好像是这种板子的通病  我想问一下  这个情况是不是南桥坏引起的啊?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时钟频率

网友A:
如果频率对的话,电压高就高不用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对的话,电压高就高不用管吧

肯定不对的啊  而且BIOS也没时钟  时钟不正常 复位也出不来 帮我分析分析呗

网友:
怎么没人啊  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B:
这板子好像是不跑吗时 pci时钟电压高 跑马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好像是不跑吗时 pci时钟电压高 跑马后就正常了

你确定吗?那么BIOS也没有时钟啊  都是从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