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 跑D0

楼主(2014-03-06):
看了论坛上有说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不行,内存1.2,换内存也不行。bios上有3.3v的电压。请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换时钟芯片

网友:
这应该是cpu没有工作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     我的是cpu没有供电    你QQ多少  我的QQ  652314341   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
我遇到过,是CPU不工作,CPU座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CPU不工作吧

网友:
CPU没有供上电,你查一下供电的电路的MOS管

网友:
不跑U,现在很多的板子都是,供电正常不跑U,很不好修,现在修板的技术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那就按时序一点一点查,肯定有收获,我每次修不好的板空闲的时候在来搞搞,思路就清晰了

网友:
跑D0应该是跟座子问题多

网友A:
华硕的座子跑d0,后面是98什么的,代码,这是第一个代码,绝对是u的针问题,不知修了多少。不是u的话,加焊座,不要加焊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座子跑d0,后面是98什么的,代码,这是第一个代码,绝对是u的针问题,不知修了多少。不是u的话,加焊 ...

cpu针没事,座子也加焊了。还是D0 98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针没事,座子也加焊了。还是D0 98

别听那些家伙瞎说,华硕除了p8什么最新的bios会坏,其他老板子bios坏了的话纯粹是骗鬼的,用灯座测试下啊,上次自己认为造成跑d0是我换io后没洗焊膏,把io洗干净就好了,你要是实在没办法,可以换个io试试,不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针没事,座子也加焊了。还是D0 98

先把BIOS边上的822排阻换了

网友:
我有块这样suse g41的板子,822排阻确实是坏了,但是换了仍涛声依旧。这个板子的内存电压只有1。2V,VTT—DDR也只有0.5V,且无ddr_vrref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跑d0 98

网友(2014-04-08):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过我修好了。。问题是。。。南桥空焊。。加焊即可。。

网友:
CPU没工作,电压 时钟都正常的话就看看是不是CPU座和桥是不是虚焊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要么U座,要么北桥,遇到两块主板,好了一块,有一块怎么弄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