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6加电不显

楼主(2014-03-06):
拆机发现NEC大电容被换过。都知道这款机子大电容经常出问题。果断换了。用4个330代换。上电就到0.9就不动过5秒后就掉电,然后再加电到0.9就不掉电了。是哪里问题。我是新手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一般都是改六颗吧,才比较稳定

网友:
也有可能,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