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机器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4-03-06):
测试信号 正常  供电正常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屏也是有背光无显示吗?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外接试试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查清楚显卡部分的供电才干显卡,显卡背后的显卡电感,最好是一个一个量好,量好之后再决定做不做显卡,那样子安全一点。

网友:
外接能亮吗,屏幕那边有两条数据线是重显卡过来,可以测测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BIOS、显卡、屏线、屏都有可能,一个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