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总结通病吧,,之后往维修助手总结,大家都来挣钱啦

楼主(2014-03-06):
最近出现的维修护手软件很是不错,不过不能联网大家一起分享是个漏,大家都来总结一下通病吧,,,至于,什么桥通病,联想bios,宏基bios电池,华硕电源口通病,东芝大电容大家耳熟能详的通病就不要来了,一起往维修助手总结

网友(点评):
一起往维修助手总结?? 这个软件要收费的

网友A:
呵呵,什么助手呀,软件在哪里呀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要收费的, 免费是王道呀

网友:
是要开发一个软件吗,支持,支持

楼上插个位置,别人能看到,学员版的,免费的那个,自己总结了不少一搜很好用的,,这个软件已经有了

网友B:
总结什么啊,还总结你就没有饭吃啦。现在的客户都百度啦。一百度都知道什么问题啦。来就问你换个电容多少钱。第二个就是一些同行只搞好搞的。这都不说了。还把维修价格报很低。还给客户说这机子我都修不好,别的地方就更修不好了!为什么修不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你见过有几个高手把自己的经验发出来的!

网友:
自己先来10条吧吧
1 华硕F83一类的电源ic通病,用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好使
2 ibm系列的cpu供电也比较喜欢闹脾气
3 IBM E420 E520 通病 D95280 IBM E420 E520 通病 D95280  这个本不开机基本上就是 D95280 加焊或换旧的不一定好用 只有订全新的换上就OK
4 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5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6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7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换更
8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9三星943NW 触摸板容易坏,有时不灵,通病,原装触摸板价格在50左右。
10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网友:
确实现在客户都百度了  维修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什么啊,还总结你就没有饭吃啦。现在的客户都百度啦。一百度都知道什么问题啦。来就问你换个电容多少钱 ...

楼主正解啊  这些简单的通病还是不发的好  不然就别吃维修这行了!

网友:
没有这些通病 修机器其实太浪费时间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发下 论坛里就要这样互相讨论吗

网友:
客户又不是技术,他说电容坏就电容坏啊

网友:
哎,修通病的都少咯

网友:
现在的客户什么都拿淘宝作比较

网友:
客户什么都拿淘宝作比较

网友:
都全总结出来了,呵,那大家都没饭吃了。。。

网友:
这个都有通病了好修是好修了,就是骗不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什么助手呀,软件在哪里呀

楼上插个位置,别人能看到,学员版的,免费的那个,自己总结了不少一搜很好用的

网友(2014-08-17):
通病对维修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对行业长远来说无益处的.以后希望论坛多出一些信号级的分析帖子,让真正搞维修的都能有所搞高,让不上搞维修的或者只想着吃通病饭的看不懂.这样维修这行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