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4-03-06):
有通用驱动板  想刷程序 17方 19宽啊 21.5 22 了什么的程序

我没有专门刷液晶的编程器 就有 一个top2005的编程器

有座子 想问一下 我要想刷不同的程序

有这个编程器 拆下来元件 刷完再装上去 能不能实现

要刷那个芯片

有试过的没啊

还有就是程序哪里找 通用的

网友:
通用板要用液晶编程器刷的。。。

网友:
关注。。。我也不是很明白,拆下25刷和ISP刷有什么区别?25L10、25L1005  25L010 25L2026 25X40  25X40BVIG ...如果要刷的文件96K,前面的各种型号的芯片可以通用不?
今天用的编程器刷三星25X40芯片时候没有输入后面几个字母,写完校验就老是出错,没搞明白---那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买在线编程器嘛。便宜。又好用。一般卖通用板的店家就会有的。程序也是配套的。

网友:
液晶编程器 rt809f 这个 好用

网友(2014-11-15):
通用版上面没有那2个8脚BIOS芯片 25  24芯片   品牌机很多都有,,,,所以通用版我们都是商家给我们的程序和编程器一套买过来的,,,所以遇到联想的  三星的  很多我也不会刷  只能像修主板那样拆下芯片 用我的希尔特500P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