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尔液晶电视LE32T30的检修

楼主(2014-03-06):
   接修一台海尔LE32T30故障现象,开机没反应,用万用表10K档测电源插头有充放电,初步判断电源保险没坏。拆机量输出端肖特基无击穿,因为指示灯不亮以为是电源问题,但检修电源易损件根本无损坏,遂加电试机,居然5V/12V/24V,同时有输出,于是拔除电源到主板的供电,此时只有5V输出,据此判断电源板无故障,于是更换主板,故障排除。

网友:
当然如果有朋友知道此主板哪里故障的,谢谢您,告诉我。因为此板我在动过后偶尔能开下机,但是我对主板的MST芯片补焊后无果,对24MHz晶振也代换过了,没有用。怀疑过孔不良。坏板子还在我这,希望有一天遇见高人指点我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