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c600 ECS V30SIX - 37GV3000-C0 - REV C 掉电 拆开被修过了 I

楼主(2014-03-06):
故障有待机、触发立马掉电!无输出3v/5v   其中其他的条件都正常 就是无自举升压为4.5V左右  应该在有开启信号的条件下是到7V-9V之间的  所有判断为此芯片坏  换上去好了 没有掉电 接通PJ2 后5V出来了 但是没有看到3V

仔细看图纸  是由PU503由5vA转成3.3va的 这板子也真垃圾   但是就是没有+3.3vA  量VIN VOUT  ADJ对地值都正常   一看pj503是个焊盘 没有短接    焊上后电流跳变OK  但是装上机子后  问题由来了  大电流 5A   晕  !拆开 断开上管  一量击穿  再量下管也击穿  换上就OK 了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113897978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简单说明了整个过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才能修好板。很不错,就是描述还有点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