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388TX 暗屏,有显示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4-03-06):
HP G42-388TX 更换过新屏后,有显示无背光。
撤出电池,故障不变。
再更换新屏,故障不变。
换过屏线,故障不变。
用显示器没问题,就是笔记本本身的屏没有背光。
主板型号: AX168

恳请大家分享您的珍贵意见

网友A:
屏的供电都有了吗 一个19v  2个3.3v这3个电压测试一下。答案可能就在里面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不是显卡吧,用显示器没问题,就是笔记本本身的屏没有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供电都有了吗 一个19v  2个3.3v这3个电压测试一下。答案可能就在里面

这位大侠,屏的供电在哪儿啊,恳请您指点引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Desktop\20140306032.jp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侠,屏的供电在哪儿啊,恳请您指点引路。

主板版号是多少?我打开看看。你告诉我版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版号是多少?我打开看看。你告诉我版号一下、

主板版号 : HP AX168

网友:
+3vlcd_con   +3v  还有接19v的+vin-blight。 这3个电压 你先看看是不是少了某一个。

网友:
对不起,我是个新手。
不会看这些图张,我只会修换电板上的芯片等等。。。
请问这张图是给电脑主板还是在屏幕上的电板?

网友C:
原来的屏  能亮吗     能亮 刷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屏  能亮吗     能亮 刷屏程序

谢谢您的回复,不能。

网友:
屏线短了吧啊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有显示没有背光。

网友:
19供电烧掉了

网友:
请问19供电在哪里,主板吗?

网友D:
你要查屏接口的供电啊     应该是有一路供电没起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查屏接口的供电啊     应该是有一路供电没起来到

happyhome  “你要查屏接口的供电啊     应该是有一路供电没起来到” 您所谓的屏接口是在主板的接口还是屏上的接口。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各位大侠和女侠,请问屏接口的供电“一个19v 和两个3v的供电” 位置在哪里?
帮帮忙,指点指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