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12 不开机维修一例,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2014-03-06):
同行送来一台 DELL 3412 集成I3 CPU 独立显卡, 说是客户摔过 然后就不开机。 开机检测 上电黑屏,  充电正常 、  按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但开机到0.6安 左右开始8声报警, 初步判断以为是显卡 因为摔过导致脱焊, 拆开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 就开始做显卡,满以为做过显卡 温酒可以解决,结果做完显卡BGA 问题依旧 ,之后一度毫无头绪  刷了下BIOS  又给CPU做了BGA  问题还是照旧, 翻来覆去的有研究了半天 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正打算放弃的时候  想到了以前给DELL 换屏的时候 不是原型号的屏 换上开机也报警 需要把屏接口的第一脚和第34脚短接才可以(具体是不是34脚有点记不住了,也是在迅维论坛里看到的前辈经验学的 ,大家可以自己找找) 然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拆开屏幕部分 结果真发现惊喜了,因为本子是摔过的 导致排插头从LED插口脱落了 ,赶紧插好排线 又贴了胶布固定下  上电 开机 OK  报警声没了  DELL LOGO出来了。希望能给同行们一个借鉴吧 DELL的本子 LED没插好 也会报警,走了好多弯路 结果问题原来如此简单。

这篇最大的漏洞是没有外接

网友A:
你主要是没经验  所以走了 弯路     看到这种情况 就应该直接拆屏

网友:
同行!发贴能把同行两字去掉吗?

网友:
我也会先看看屏部分   不然问题可能会搞大

网友:
看看只要不亮    直接拆屏   修好就是钱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主要是没经验  所以走了 弯路     看到这种情况 就应该直接拆屏

好吧  以后不发帖了,反正这里都是大神级别啥都知道了。

网友:
不说们说的这都是职业道德问题!!!!!

网友C:
一点都不简单.你都干了那么多地方了.尤其开始的时候.大小写灯可以切换亮.你就要想想屏了.

网友:
额 有喜有忧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都不简单.你都干了那么多地方了.尤其开始的时候.大小写灯可以切换亮.你就要想想屏了.

大小写切换灯不是一直都亮的,开机大概5秒以后 电流停留在0.6报警的时候 就没反应了。

网友:
看到第二行  就想到结果了  哈哈   遇到过

网友:
是的,dell基不挂屏会报警

网友:
0.6报警,就是供电上不去了,出不来电,你什么都换,好在没换出什么新问题来,那是你好命,整多问题出来你头都大了。

网友:
大小键都可以了,干嘛动显卡,肯定是屏了。。。

网友:
过程也是一种财富

网友:
这个一般都先看屏的。然后再搞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以后不发帖了,反正这里都是大神级别啥都知道了。

也不是说 发帖不对    你应该多在论坛逛逛   论坛上很多这样的经验  大家都是无经验过来的  都把经验说上来  别人看到了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