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无图纸参考U35维修

楼主(2014-03-06):
由于没有拍照,客户已经把机器拿走了,这里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吧,华硕K42JA不触发图纸找了好多天没有找到,被另一个师傅修过他换过EC换过HM55都无果就放一边了,死活不触发但是无图纸我也没辙,后来发现华硕U35用的 也是8570的EC于是就参照U35的EC跑了下时序前面我都省略了 直接测得是112脚 PM_RSMRST
和56脚PM_PWRBNT
RSMRST3.3正常 最关键的是按下开关后PM_PWRBNT有跳变 于是问题就锁定在了HM55
测晶振一边0.45一边0.26应该起震了
待机电压也正常 HM55也换过 这就奇怪了,由于华硕主板没有原件号,就是有图纸有些原件也不好找,到这里就怀疑会不会是RTC复位有问题于是就跑线路找到晶振傍边的电阻电容延时电路 有两个一个是RTCRST一个是SRTCRST一个是实时时钟的复位一个是ME模块的复位,见下图
但是测电阻电压也正常是3.3 不死心就把他拆了下来一看已经两半了另一个也是两半的,没办法我只能怀疑他了.没想到还真是这个RTCRST有问题,U35的图纸上是20K的 那就找吧 一时半会也没找到 干脆就找了两个10K的代换了,这次插上适配器电流刷刷就上去了 接显示器亮机,由于很长时间了赶紧装机测试就交给客户了,到此才维修结束

网友:
不是很明白,是不是那个电阻断了2半了?

网友:
没图维修,这个华硕是不好搞啊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还真难修

网友:
到底最后搞定了没,分享下???

网友(点评):
你没看见 亮机了吗 装机测试OK

网友A:
电阻2半了另一边电压没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2半了另一边电压没测吗

不好意思 点错

网友:
不会吧?2个不一样的机子 RTC那边既然差不多

网友:
楼主不错哦,这都被你想到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挺垃圾的

网友:
我有台机好像也是这样,改天试试

网友:
华硕故障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