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东芝L510

楼主(2014-03-06):
客户现场监督维修没办法,是返修的 上次是修的显卡,客户回去说不定时重启,拿过来想都没想直接吧NEC大电容换掉装机不亮了,真是晕了,但是外接正常,而且进系统 玩游戏 温度测试 什么的完全正常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于是就找到图纸打了一下LVDS接口的阻值 全都正常,SM总线3,.3V也有这就怪了应该亮了呀,有新屏干脆就换一个试试。一测试傻了 屏坏了 新屏是可以亮的,这可怎么办上次收了人家200,后来又换了个无线网卡收了80,这次屏又坏,在换屏人家肯定不干了呀 成本太大了,由于屏供电和背光这些信号一个都没有出来  问题肯定出在SM总线,于是就从碎屏里面找EDID的  24C16 要找同样大小的屏 东芝这个屏用的还是短的芯片 干脆就改吧 一边四个脚全接一起飞线接地 另一边就正常的焊在焊盘上 插上屏线亮机了,大不了读取的厂家不一样 分辨率是一样的,要是真换屏客户肯定不干了能修好也算万幸

网友:
佩服佩服,这个办法都被楼主想到。

网友:
楼主高明啊  换屏客户可能会不修了

网友:
楼主不是说机器是不定时重启吗,怎么屏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