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忙看一看,网店不给维修

楼主(2014-03-06):
主板是 技嘉 ga-p45t-es3

开机后logo画面 ,显示bios版本一闪而过,完了就一直循环重启。

诊断卡最后显示07 DE 25
一直循环重启.
网店不给维修,插上优盘可以刷BIOS,可以进bios设置,但是无法装系统,直接跳过装系统 重启,无论是光盘还是优盘都装不了系统。

网友A:
用编程器单独刷BIOS芯片

网友:
CMOS放个电试过么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IO的工作条件,然后再拆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IO的工作条件,然后再拆串口

把上面的都检查了,还有内存也好好查查

网友:
最小系统,替换法,先一个个排除再说

网友:
先进PE看看可以吗!!

网友:
这块主板和我目前的工作机一模一样哦  需要bios吗?软件备份出来的 可以刷吗?若是可以 我可以提供备份出来的bios  最新版的 我一个月前刚刚升级了bios

网友:
感觉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技嘉的坏BIOS的多

网友C:
技嘉的是双BIOS,所以你得主副BIOS都吹下来,通刷。不然问题多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单独刷BIOS芯片

给推荐一款编程器啊

网友:
技嘉的断电拆电池,按复位按钮15S再上电,恢复BIOS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是双BIOS,所以你得主副BIOS都吹下来,通刷。不然问题多多

不用通刷吧,刷主的就行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把网卡关了试一试

网友:
两个BIOS互换下酒OK了

网友:
感觉是bios或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推荐一款编程器啊
迅维淘宝店有TL866CS通用编程器,二百多!还有一种四百多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网友:
BIOS Io的问题

网友:
换个正常的硬盘接一下

网友:
采用古老的替换大法,先一个个排除再说吧 诊断卡不是万能的东西

网友:
先确定问题吧

网友:
昨天我遇到技嘉的板子,把BOIS刷一下,两个都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