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这种芯片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4-03-06):
问一下  这种芯片怎么焊接啊    48脚的   没有引脚露出来   都对不准额

我上完之后好像短路了 , 纠结啊        主板上的 网卡金属壳用手摸着电手     这个不会把板子别的地方搞坏吧

网友:
引脚是没有露出来  但是主板焊盘上的焊点比较长啊!

网友:
上好锡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对好针脚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一定要上点锡,这种芯片不上锡是真不好上

网友:
先加点焊锡  然后用风枪吹  小风力

网友A:
我上完之后好像短路了 , 纠结啊        主板上的 网卡金属壳用手摸着电手     这个不会把板子别的地方搞坏吧

网友:
恩,对好用风枪吃,然后用放大镜看有无空焊,有的话再加焊就OK了,焊的多了就没什么了

网友:
加点焊膏 先把焊盘吹化 让后直接放上  在校正一下就好了 没难度

网友:
呵呵涂点助焊膏就可以了再用哄抢一催自动复位OK

网友:
方法经验一大篇,多练即熟!

网友:
把各个引脚加一点锡再用风枪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得练练

网友:
焊功是练出来的   拿报废板  练吧

网友:
用BGA焊台焊上去保险一点。成功率高。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多多联系就好了

网友:
关键风枪要好,风枪不好的话,一下子芯片就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完之后好像短路了 , 纠结啊        主板上的 网卡金属壳用手摸着电手     这个不会把板子别的地方搞坏 ...

一定要把烙铁上的接地线接上 烙铁漏电静电都会坏芯片 一前做这种芯片都是加锡 上去直接短路 后来把地线接上后这种芯片基本上去没有坏过了、

网友:
风枪 + 罗铁  。。。。。  还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