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无法开机,无报警,本人电脑盲,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4-03-06):
    前段时间电脑运行过程中蓝屏,无法开机,闲置20分钟左右才能再次开机,此类情况出现过几次,以为是长时间没有清理散热器导致过热了,没有重视,现在电脑完全无法开机了,按下开机键后电源灯亮,可以听见风扇在按下开机键后转动约2秒随后停止,也能听见硬盘在转的声音,此时大写键锁屏键常亮,硬盘灯闪亮,但屏幕不亮,整个过程中未出现报警声。    请教高人电脑大概是什么部位出现问题了,可以修好吗。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主板问题啦,你试试把CPU重新装下吧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得全面检查,自已修分别买cpu
主板 屏 内存一个一个试,但没查清情况前
坏的部
件又可能把好的部件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主板问题啦,你试试把CPU重新装下吧

嗯,我也觉得是主板出问题了,今天我把CPU重新装了一下,没有起色,这两天就找人给查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得全面检查,自已修分别买cpu
主板 屏 内存一个一个试,但没查清情况前
坏的部

其实我的笔记本也用了好几年了,本打算买新的,如果代价小点能够修好的话就将就再用用。不然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