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动车充电稳压待机部分___分析2,有疑点待分析

楼主(2014-03-06):
震荡部分在这个帖子里面也说过了,下面我们来说稳压部分和充电的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571-1-1.html
下面我们来看稳压过程和充电过程
为了便于大家对电路的解决,我们从LED灯开始分析
这里有一个我们知道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充电的时候LED灯是亮红宁的,
充好了,就绿灯,这点必须明确的,这里图纸给一般的图纸一样,有的地方让人范糊涂,比如插口的地方和D12,如图21

这里我们以讨论性的为主,大家说出自己对这个图纸是怎么看的,
好了, 下面直杀主题
这里分成两种情况
待机时,也就是亮绿灯的时候,
绿灯亮的时候说明3241脚输出高电平使LED绿灯亮,这样的话, 32412脚就输入低电平(324不是电压比较器,但是可以当电压比较器用,324是运算放大器)而低电平的电压同时还给324的第5脚如下图22

下面我们来看局部图23

这里有点小意思
一开始的时候,5脚的小电压给6脚的0压电压比较再放大输出,输出2倍于5脚的VPP电压,通过计算,这个时候放大的电压一样不能使Q2导通,
这个时候的稳压,我们就能得出等效的稳压控制电路了,如下图24

这里通过电阻串联分压可以得出,满足431的工作条件,可以稳定的输出48V

下面来看,充电的时候是怎么工作的,也就是亮红灯的时候了啊, 如图25

红灯亮的时候,也就是说32414脚输出高电平的电压,流后,也就是说12脚也是高电平的电压,这个高电平的电压还给431的第5脚,这时的电压放大后,加到Q2B脚,使Q2导通,
这个时候,对比一下,光耦的导通条件的改变,这个时候,R12R19并联后,阻值变小,限流作用减弱,这个时候电源能提供大电流的输出,
这个时候变化的还有431的参考脚的偏执分压电阻也在变化,
R15,R27并联后再参加分压,这个时候输出的电压比待机时有点高的浮动,
分析到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得请教大家,就是32412脚的电压的变化是怎么取得的,我认为在这个图纸里面看不出来, 至少我没有看出来, 大家是怎么看出来的,给点指示,

                                                                                                    By_芝麻

网友:
12脚电压是R34的电流取样充电时有电流自然有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