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V_ALW 的产生

楼主(2014-03-06):
DELL M5010 的本子 触发后0.36A   3.3V _RUN只有2.5v  5v_run只有2.9v    检查发现转换的MOSu4201 u4202管控制级都是5V  R4205的另一段也没有15V

网友:
检查+15V  ALW产生的电路 ,二极管和电容都没有坏的  51125 VCLK  无电压 。。。而这个51125 vclk 来自PU4601的18脚 。。求助 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电压

网友A:
3v 5v 电压稳定后,18脚就会输出0-5V的脉冲电压, 就会有15V电压 实测只有12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 5v 电压稳定后,18脚就会输出0-5V的脉冲电压, 就会有15V电压 实测只有12V左右

3V 5V 都稳定 18脚没输出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你换过芯片好了不?这个是芯片输出 经过2次升压 到余额约12V

网友(点评):
此贴你可以去看看,然后能够学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796-1-1.html

网友:
靠二极管和电容取上波形产生的15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 都稳定 18脚没输出 是不是芯片坏了

原本没有5v 3.3v  芯片是RT8205bgqw  ..我换了个TPS51125上去有待机3v 5v  就是这个15v ALW  不出来

网友C:
仔细看你的板是用51125还是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你的板是用51125还是8205

芯片上写着CK=CB   图纸查到的是RT8205BGQW  可以用51125完美代替么

网友:
换管子哦。

网友:
图纸上有数据  具体用51125还是8205B,自己测量判断

网友:
查芯片手册,2个芯片看18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 都稳定 18脚没输出 是不是芯片坏了

谢谢 按照他的方法 直接引电压 可以行的通

网友:
谢谢各位 我直接从19V处接了个270K的电阻 到PD4601的2脚 电压是17v  。。。现在可以上电到1.0A   但是不亮机  说明RT8205和tps51125 是不能完全替代 的  18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