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e的GA-MA790X-UD4P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4-03-06):
gigabye的GA-MA790X-UD4P开机不跑码 IO换了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供电正常再查其他

网友:
在求一个BIOS
zq5482140a
技嘉的BIOS 官网很多啊。。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啊,没办法提供帮助

网友:
用风枪调到200度吹一下北桥

网友(2014-06-25):
最起码的供电 时钟 复位要查吧

网友:
为什么不跑码就换IO 是IO坏了吧吗??? 其他的供电量过吗?

网友:
技嘉的BIOS 官网地址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