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A 液晶暗闪故障,

楼主(2014-03-06):
宏基AL1916WA 液晶
故障: 开机 后 开机键来回自动开机关机, 屏幕闪暗闪。
测一体板 ILIP-025 都正常 12V 5V 。
代换一体板就好, 但是测有12v 5V 稳定的电压,
这个一体板怎么回事? 是通病么? 需要检测什么地方? 反馈? 还是。。。
通病

网友:
有些电容不鼓容量也可能 下降了

网友:
点击[http://pinyin.cn/1mSmhRDBOnK]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324841请妥善保管]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z直接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楼主还好了 我换了代用的 就会再屏上出现 干扰 原来的电源板子 就是点不亮灯管

网友:
灯管 高压 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