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大战ASUS K42部分键盘不能用300回合

楼主(2014-03-06):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K42机器,故障是键盘只有几个键可以用,试机其它功能全部正常,拆机发现是进水机器,BIOS 和南桥边上有霉斑,报价260, 客户说那就不修了卖给你们吧,谈好价格等客户走后,清除水渍加焊一下,故障依旧,难免有点失望,主板上有水可能键盘多数是坏的,网上定个全新键盘,装上还是不行,开始查图,

发现后面的东西都没有装(正常这边如果有排阻的话一般测下阻值就能发现问题,或者直接干掉),那就是直接到EC了,测KB RST正常

虽然电压正常也不保证排阻就正常,阻值正常100K,但是测到7 8的时候阻值为50K 难道问题在这边?

但是PCH_TEMP_EN是桥发出经过一个0欧电阻发给EC 这个和键盘也没有啥关系啊,不管了先拆下来看看,拆下来测排阻阻值正常,装上就是50K,断开那个O欧电阻的话又变成100欧(最后证明这和本次维修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希望高手帮忙解答),再测键盘接口到EC无断线,那就刷BIOS吧,刷完还是一样,因为南桥边上有霉斑就直接干桥吧,,干完还是不行

这时候有点无奈,网上定个EC回来,换上还是一样,该换的都换了,万般无奈看了一部大片,然后愿哥说会不会键盘是坏的啊,继续定一块键盘,装上OK了
,我***的,无良的淘宝商,害的我们走弯路,虽然好了 但是心里还是不爽,如果当初那个键盘是好的会不会就OK 现在也不得而知了(建议大家订货最好定2到3个,前车之鉴啊)
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键盘OK了触摸板不能用了之前是好,想了一下,也就是刷过BIOS,那就刷回来试试,刷过不行,我草,玩人啊,继续查图吧
1脚 2脚5V 正常 继续测 时钟和数据,如下图6  8脚5V  ,5  7脚无电压,测下无短路 换之OK,(去年在年底迅维毕业生 开始了苦逼的维修之路)

网友A:
兄弟搞到好货了,去年几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搞到好货了,去年几期啊?

最后一期的毕业回家过年的

网友B:
讯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讯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离高手 十万八千里了。。

网友C:
厉害 要是我 就不想修了

网友:
上拉KB_RST#的RN3403排阻是10KΩ,您是怎么量到10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要是我 就不想修了

103 是10K 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