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in8 换win7

楼主(2014-03-06):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Y581C,win8 换win7。
F2进入BIOS,1.通过方向键选择【Lunch CSM】选项,将其设定为“Enabled”2.通过方向键进【Secure】菜单,通过方向键选择【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将其设定为 “Disabled”3.点击F10保存设置,重启系统,开机时点击ESC选择启动项进入U盘PE。先全盘格式化分区,再进行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不对把  还要转换分区格式啊

网友:
昨天我装了一台,除了楼主修改的,还要把硬盘里的MSR和EXP这两引导格式转化为MBR格式,要不然GHOST WN7 后怎么也找不到硬盘

网友:
更改那个BIOS是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修改后才能用U盘引导吧。

网友(2014-07-11):
GPT 转换分区格式为MBR。

网友:
今天一台新机都没有Secure Boot Control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