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集成显卡 LA-5081P 加电到0.2左右不亮

楼主(2014-03-06):
g450 集成显卡 LA-5081P 加电到0.2左右不亮,量了一下,没有发现少电压,南桥复位没有出来,EC , BIOS   ,南桥 ,南桥晶振 换过了,没有头绪,,求指导

网友:
测试下USB接口数据,桥的可能大些,昨天刚修一台联想Y560 加电0.22不亮机,换桥后OK

网友:
O.2 能持续不掉的话,先查时钟

网友:
测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