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111T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3-06):
sony VPC-111T 板号:MBX-250 进系统几十秒就掉电 cpu 内存 硬盘 网卡 USB接口什么的外设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掉电 请问这机子有什么通病吗?
cpu
掉电
通病
硬盘

网友:
这板BIOS容易出问题,你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BIOS比较常坏 进水的接触过几台

网友:
有BIOS 吗 传上来呗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问题,最后测得是显卡后面电感虚焊。

网友(2014-04-15):
更换风扇。

网友:
掉电后 有待机吗 ! 看看电源接口 或者电源 往往小问题会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