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T31 不开机

楼主(2014-03-06):
拿到机器测量开机信号正常。ACIN LID 都正常。DNBSWON#,信号已经发给南桥(而且RSMRST# 也已经产生。注意这个机器在按下开机键后才产生RSMRST#。其实不止这个信号。在按下开机键的同时DNBSWON#,S5_ON,RSMRST#(3.3V)。同时产生。但是这个机器的ACIN 只有2.6V 分析ACIN 由12V 分压得来。根据电阻的上下比例这个电压应该是对的。在按下开机键的时候。南桥返回SUSC#,SUSB#电压为1.25V 感觉电压偏低。感觉单桥的芯片可能有问题(IXP 460的桥)直接换之。故障依旧。想来想去 感觉EC 应该是好的。突然想到可能是BIOS 程序问题,由于是贴片的拆拆和写程序不方便放弃。直接换EC EC型号为 PC87541V 换之故障依旧。看来只能刷BIOS 了.无奈的拆下,无奈的找刷写的卡座。费好大劲终于刷好。上机。终于OK 了。其实在换桥之前就想刷BIOS 问题是太麻烦直接放弃,结果走了老大一圈返回原点。真是无奈。。随手写下这个情况往后辈不要走弯路。可以做为参考。。虽然是老机器可能还是会修到,由于时间关系不发什么图纸了。直接文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