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清华同方锋锐K45C)

楼主(2014-03-06):
清华同方锋锐K45C       板号:TY640/TY040 MB  REV:0.4

故障现象:
不上电,客户反应进水机器。
故障解决:
拆机发现南桥背面有些进水痕迹,不过不严重,简单清理一下就干净了。
插上电流表,待机电压0。005,按电源开关,电流跳到0。012无反应了。测待机电压PMU3V,PMU5V正常产生。根据时序来查,此款机器BIOS不参于上电,可以排除BIOS程序。首先开关到EC的MAINSW#信号有高低跳变,再查南桥的ICH_MAINSW#信号由低变高,接着查EC这端PM_SLP_S3#,PM_SLP_S4#一直为0。原来是EC收不到南桥发出的这两个信号,那么肯定上不了电。接着查由EC发出的PM_RSMRST#信号有3.3V的电压,此信号在这里是按开关后产生。

目光转向南桥,想到南桥背面有些进水痕迹,首先检查那边,但没发现有异常。接着查南桥的各路待机电压,都已正常。示波器打32.768晶振也正常工作。再查RTC电路,

3VDDA_RTC经过R738,再经过R742,C814滤波到南桥,实际测量R742一端为3V电压,而另一端只有0.7V,看来问题出来了。将R742另一端移开焊盘,再测量两端都有3V,确定R742电阻为正常的,那么问题就在两处,要么这颗C814滤波电容有问题,要么就是南桥本身有问题。迅速更换C814,再次测量3V电压正常啦。按开关机器正常上电,电流猛跑。故障修复!

在此附上此机待机及跑码电流:

网友:
路过的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修好

网友:
这就是秒杀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今天遇到同款机器同样故障,检查后发现USB口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