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电源问题。 求老师指教

楼主(2014-03-06):
自学液晶显示器这么长时间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希望各位师傅给解决一下。

  一个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中,经整流稳压后变成310V电压,然后由开关芯片控制MOS的开关。然后开关变压器绕组接受并释放电压,从而产生12V 5V等电压。 但是问题来了:  电压变成一路12v比较好理解。但是那么显示器中的5V电压是怎么来的呢。他是怎么样变成 两路 或者是3路电压的呢。  是后继的电路调制还是   前级的一些绕组的长度来决定这个电压。

    求解答??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找个一体板仔细看看那个变压器

网友A:
5伏和2伏都在一个变压器里绕的线圈绕组。。只不过5伏的比2伏的线圈圈数绕的少很多就是了。。。具体少多少要计算变压比的。。。。

网友B:
变压器输出12v\5v\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伏和2伏都在一个变压器里绕的线圈绕组。。只不过5伏的比2伏的线圈圈数绕的少很多就是了。。。具体少多少要 ...

谢谢  谢谢 老师了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输出12v\5v\3.3v

谢谢 老师  万分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