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ACER 4738G笔记本?开机掉电有时候0。7,有时候0。4

楼主(2014-03-06):
今天接了一台ACER 4738G笔记本?板号:DAOZQ9MB6C0,REV:C,开机掉电,有时候0。7,有时候0。4,请大师指点。。。

重点围攻CPU,北桥!

网友:
网上好多人都没有修好啊,有没有通病的

网友:
NEC大电容换了吗

网友:
重点看看CPU供电,不行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这种电流,供电应该没有出来完,查CPU供电。

网友:
楼主有大电容 没。哈哈

网友:
大电容问题

网友:
加电容330的

网友:
NEC通病吧。

网友:
没有大电容的啊,都是钽电容来的

网友:
    有大电容的没有

网友:
昨天还是0。7,0。4,今天早上回来,触发一下0。01--0。00,可以再次触发。换个南桥试下,+3V—S5无短路

网友:
求大师指示一下,急。。。。。,我看网上好多人都没有修好的啊

网友:
在大电容上加几个330电容试下

网友:
没有大电容的啊,你可以看下图片

网友:
今天一早的凶一个全新的H55的南桥也是一样,触发电流也是0。01就掉了,掉了也可以全新触发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故障和你差不多,最后换了3v和5V的330滤波电容好了,我那机子是长城E89,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刷个BISO 试试

网友:
0.7是有CPU供电出来了但是应该没复位,0.4是没CPU供电啊,所以重点应该在CPU供电那块·····0.7的时候测下看有没有PG出来

网友:
摸摸网卡芯片烫不烫!以前修过换网卡芯片解决的

网友:
NCE 出 了 问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