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非通病,不触发,求救!附图纸

楼主(2014-03-06):
联想E46G非通病,不触发,待机0.003,有时触发0.010,EC待机正常,S5_ON不出。开不了南桥待机。EC8502,没有用8512代换,情况一样。
版号LL5 集成,bios刷了。s5_3v 5v不短路,求指教

网友A:
ec有读bios了吗?没有查ec条件.有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有读bios了吗?没有查ec条件.有查桥待机条件

读bios了,bios 1.2.5有波的。。EC供电待机复位都有的。。

网友A:
用适配器的话s5_on要在按开关前就要有3.3v了,
ec的条件是不是有的还没查.比如lid bl/c#,
要不换ec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适配器的话s5_on要在按开关前就要有3.3v了,
ec的条件是不是有的还没查.比如lid bl/c#,
要不换ec排除

s5_on按开关前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5_on按开关前是没有的

EC换了,lid.等都查了

网友C:
修好了没?求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求高手啊。

没修好。待修

网友:
修好发下,共同学习了

网友:
在南桥上方有一个4496的管子,是1.5V转1.5V的一个管子,你把它换了试试吧,应该就能好

网友(2014-04-05):
先修出S5_ON慢慢来

网友:
看时序一步一步的来修啊

网友:
修好了记着要分享下啊。

网友D:
lz  修好没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修好没 ??期待中....

没修好呢。客户换班了。留下主板了

网友D:
修啊  修修看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啊  修修看咋回事

有时间了就修,你遇见同样问题了?

网友E:
换IO,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IO,加焊南桥
你说的都搞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acin正常吗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待机这块检查了吗?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等楼主的好消息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悲剧 图纸下了 客户说不修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