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HD4670 不亮

楼主(2014-03-06):
两块4670,一块可以点亮,一块供电 GPU正常,但不亮,以为是BIOS的原因,于是将两块显卡的BIOS互换,上机发现,两个都不亮,就又换了回来,这回原来好使的也不亮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风枪温度过高,将芯片烧坏了? 460度下吹的

换到另一块显卡上时烧毁了?

大家给点建议,这两块显卡现在都是不亮,一样的毛病,可能还有什么潜在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确实 有好多都是本来有一个好的 呼唤之后都不正常了

网友:
昨天收的6770 核心给别人动破了一点角,本来还会亮的,拆下重做之后跑2A不过,再试多几次,供电也没有了,心痛  这个显卡,没一定的能力,还真不可以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