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恢复FR10-10 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4-03-06):
联想l2060wd显示器,发现快恢复
二极管
D851坏了,型号是:FR10-10 查不到此管 用什么代替 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用10A100V的肖特基管换 。 代换时,你不需要管它什么型号,你只要知道该电路需要什么参数就OK了 。实在不明的话, 从旧板拆一个相应位置的。

网友:
谢谢 回复
这个管子体积只有1n4007那样子,不像10a的。 板子上还有一个sf10-04表示的二极管 体积一样大小。
fr10-10换成 fr107
sf10-04换成 fr104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