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板号:LA-5081P 无线网卡报错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06):
型号:G450
板号:LA-5081P
故障:有开机声,内外都不显(不显维修完成后,无线网卡报错)
       机器是返修机,之前是加焊显卡,接到返修机测试,内接外接都不显,果断拆机、烤板、重做显卡。完美的做完显卡后,装机测试完美解决,接上所有设备测试,哈哈,完美没有问题(所有设备都接了,就是网卡没接),把机器装机烤机。嘿,报错: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英文不好,就看懂了是什么卡,MINIPCI啊,以为是卡没装好,重装一次,两次,上万能橡皮擦三次,还是不行,好,上有道,英文大意:些卡不兼容,关闭电源取下MINIPCI卡。卡坏了???,手上有几张卡,换上,涛声依旧。看来只能用了终极绝招,上迅维。发现有好朋友也有这样的问题,都说是BIOS问题,但好像最终都没得到解决。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白名单的BIOS加软件说能解决,试下吧,死马当活马医了,用自带软件刷好几次都报错,根本不能刷(英文的,也没仔细看是什么意思,要是仔细看下早就解决问题了),唉,这方法不行啊,骗子。(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最后只能用终终极绝招了,发帖求助,大神们,帮帮我吧。在此有位大神"huiguorou"给我发了个白BIOS,刷上还是不行,而且刷了这个BIOS机器都不开机了,回帖,发帖,找灵感,还是未果,算了吧,不行就给他搞张USB无线网卡得了。机器先放一边,我妈还等我回家吃饭呢第二天来店里的路上就在想这事,想着想着突然发现一亮点,那BIOS文件好后缀名我以前没用过,而且跟之前别外一位朋友发BIOS名字是一样的,只是他带软件刷,他为什么要带软件呢,是不是因为一般编程器刷不了这个,而且我那编程器才两百多块钱,有些BIOS可能也刷不了。要不在试下吧,行,最后在试下了,到店里第一件事就是刷机,先把机器点亮进系统,开软件刷,软件还是报错,查查是什么问题吧,上有道。一查,英文的意思:要电池和电源一起上才能进行下一步,防止突然断电刷机失败。嘿,说不定这方法行哦。接上电池,刷起,看着进度一项一项的过着,有点小激动,走完全程,重启开机,不报错了,但是不能进系统(XP系统)可能要改下BIOS吧,重启进BIOS,弹出密码窗口,怎么还要密码啊,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算了吧,装个WIN7系统试下。系统装完,无线网卡驱动没装上,觉得正常,以前装系统无线网卡驱动一般都要手动安装,那就驱动精灵装起呗,安装失败,上官网下驱动,也不行,换卡,也不行,不是吧,都这样了还是不行,不行,都搞到这里了, 我就不信搞不好,我不是还有一张卡没试吗,接上开机,进系统驱动直接装上那心情叫个高兴的。
此机就是此解决,虽然还存问题(BIOS有密码,改不BIOS设置,所以只能装WIN7系统。)交货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跟客户说,我跟联想要了一个最新程序,刷了新程序就不能装XP了,客户说只要能用什么系统都行,(客户没事就来店里,他知道机器的情况)
上面讲了那么多维修过程,有点啰嗦有点乱吧,从小语文就没学习,见谅见谅(不然怎么说: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呢)。最后总结下维修方法吧
1、先保证机器能进系统
2、下载软件和BIOS

网友A:
对了,还有一位大神,把MINIPCI复位脚断开,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试下,结果最好能告诉大家下,呵呵

网友B:
老大,我给你那个BIOS文件不能用?我用这个BIOS资料曾经解决过问题的喔,文件后缀为WPH我用的500P刷的,你的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C:
他的编程器肯定跟我的是一样的  200多的  哈哈

网友:
还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被折磨死,,

网友D:
编程器要买好一点的 200多的太垃圾了

网友:
下次碰见了 试试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和以前的ibm一样的1802报错吧 。 几天前接了一台ibmE40 也是报1802错。最后换了另外一台上的网卡猜确定问题。 以前听说把网卡上的码片对调一下  也能解决问题  像换屏幕的码片一样的操作方法。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不就行了?

网友E:
语文不好的童鞋,你伤到我了。
一打开,我就没有看的欲望。直接留言走人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给你那个BIOS文件不能用?我用这个BIOS资料曾经解决过问题的喔,文件后缀为WPH我用的500P刷的,你的 ...

可能是吧,但用软件是一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语文不好的童鞋,你伤到我了。
一打开,我就没有看的欲望。直接留言走人算了。

呵呵。你太伤我心了

网友(点评):
我开玩笑的哦。不要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要买好一点的 200多的太垃圾了

都是穷孩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编程器肯定跟我的是一样的  200多的  哈哈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只能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还有一位大神,把MINIPCI复位脚断开,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试下,结果最好能告诉大家下,呵呵

这个试过吗

网友:
目前没有,你可以试下,然后在分享出,呵呵

网友:
写得乱七八糟的,没有看的欲望,直接留言走人算了。

网友:
说的太长了,思路不够清晰。

网友F:
你在韩国上的和一年级  日本学的英语 不过还好 给我我们思路

网友G:
我的X200就是这样刷白名单,最后换板子了。各种BIOS打进去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X200就是这样刷白名单,最后换板子了。各种BIOS打进去都开不了机了

那你真可以试下用软件刷

网友H:
我就用200块的编程器,可以了,搞不定得找别人帮忙好了,为了多刷几个要多花几百块,不值

网友:
谢谢 正好 用的上,

网友:
一个无线网卡搞得这第嘛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用200块的编程器,可以了,搞不定得找别人帮忙好了,为了多刷几个要多花几百块,不值

是啊,本来就没几个钱赚,我连示波器都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语文不好的童鞋,你伤到我了。
一打开,我就没有看的欲望。直接留言走人算了。

不要这么伤人家嘛,至少人家也是诚心来发贴的

网友(点评):
玩笑话。对不起。

网友:
我是在想啊   你们很多人 怎么一次又一次的重植显卡  你这样客户用不了多久 显卡又要坏啊  长期做这个生意的 应该给客户说清楚

网友:
一般bios问题吧

网友:
长话短说的好,写太多啰嗦了,上两个图,说几句就行的。

网友:
原来就是报无线网卡错啊。。。。

网友I: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是去掉COMS电池发生的么。

网友:
好长的文章

网友:
。。。。没看懂 但是也要撑一下

网友:
有点乱,不过还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在韩国上的和一年级  日本学的英语 不过还好 给我我们思路

你的评论和LZ一样的级别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的啊 我们是一个班的 都是幼儿园的高材生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评论和LZ一样的级别

靠,你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是去掉COMS电池发生的么。

可以是吧,

网友:
看了通篇,字不少,但不太懂.唯一懂得一点是,论坛里有很多热心的朋友,愿意帮助别人

网友:
... 只是吐槽下,内容啰嗦的地方太多了,重点地方没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