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工解闷》>之联想B470CPU三相供电电路原理时序解析

楼主(2014-03-06):
首先很抱歉哈截图工具十分的不好已经尽量劫的清晰点了可是还是很模糊哈不好意思多担待哈
首先呢B470的cpu供电并非我们笔记本中常见的cpu供电电路的原理哈这里的工作方式和原理更像是台式机中的脉冲降压电路这里的组合为主芯片6131和5911组合的三相供电电路其原理以及时序我个人总结了一下为以下两部分:
各位看官上眼观瞧!!!!!

主供电芯片部分:
一,12脚19v主供电接入
二,10脚的vcc辅助供电5v接入
三,9脚来自于西片组供电的PG信号作为此芯片的开启信号接入≈3.3v的高电平
这一步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总感觉应该有这么一个vid的电压这里为侦测时钟和温度以及数据,所以这一点大侠们帮忙纠正哈
四,其经过检测VID引脚这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通过1.8v工作电压的供电进行上拉来对每一个检测引脚的高低电平进行检测来得出现在机器的芯片是否或者应该输出多大的电压。这里关键不是侦测引脚的脚位是多少脚关键在于提供侦测的上拉供电是否正常的输入到了侦测引脚的上拉电阻上了。所以这一步的关键在于4脚5脚和6脚检测CPU的信息关键在于是否有1.8v的上拉供电
四,之后由30,31,32脚对从供电芯片发出驱动脉冲信号来控制其从电源管理芯片工作这里为脉冲信号恕菜鸟这个修的少不详哈,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里需要使用示波器来检测脉冲看是否正常哈。
五,之后,由主芯片的33脚发出从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来开启从电源管理芯片对高低管的导通而产生相应电压。
从供电芯片部分:
六,通过2脚收到主电源管理芯片的脉冲信号
七,通过4脚接入辅助供电5v
八,通过3脚接收从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DRON
九,通过8,5脚来轮流导通高低管使其输出cpu所需要的供电电压

网友:
精辟,看过之后感觉豁然开朗

网友:
哥也来发一个配合下你的解闷
迅维资料解密:注意看PWM波形~

网友A:
好东西不能错过  我正修这部分问题呢 老是烧上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不能错过  我正修这部分问题呢 老是烧上MOS管

这种情况给阁下一个不是太成熟的建议哈:我希望阁下可以对高低管的驱动波形进行检测来确定一下是否因为上管驱动时间过长或者下管驱动时间过短而导致的烧管。另外如果哪位高手遇到过此类故障希望可以对我的建议给予批评和指正哈,关键是咱不能误人子弟哈。

网友B:
有个地方说得不对吧?4.5.6脚不是1.5V吗图纸上也是1.5啊、我量过也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说得不对吧?4.5.6脚不是1.5V吗图纸上也是1.5啊、我量过也是1.5V.

对于阁下的指出我很感激同时我也针对刚才的文章又看了几遍这里对阁下的疑问答复一下哈:您说的456脚有1.5v没错啊确实是1.5v的电压这个就相当于以前那些单个供电芯片为cpu供电的芯片的vid检测的上拉供电呀可能阁下说我错是说我后面说的4脚5v吧阁下为我指出我的不足我很感谢可是阁下是否看清楚那个是从电源管理芯片了呢

网友B:
CPU核心供电6121嘛,对了4.5.6.脚是1.05V吧,之前看错了,不好意思。我现在有那个板就是不跑CPU,电流0,26V.就一直停在那了,给点思路吧?大师

网友:
CPU核心电压没出来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特别爱坏CPU上管吗?还是铁壳的.

网友:
芯片的4 5 6脚上啦电压应该是1.05V吧,我重来都没有检测到1.8V的上啦电压。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我量过也是1.05的,我现在这个板子,没CPU核心供电,工作条件也有了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好高深 还是有点搞不通

网友:
能不能给个满意的说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核心供电6121嘛,对了4.5.6.脚是1.05V吧,之前看错了,不好意思。我现在有那个板就是不跑CPU,电流0,26 ...

针对0.26的情况我认为可以去看看是哪路供电还未出来,可以按照系统供电,系统供电转换管供电,芯片组供电芯片组转换管的供电,cpu供电,这样的流程来查我认为应该直接去看看如果排除了短路造成的故障的话那么直接去查一查系统供电转换管供电是否正常哈

网友:
看了薛工的帖子,感觉受益良多,我目前正在修一台B470,感觉明天有把握不少

网友:
这机器的CPU也容易一起随铁MOS管 挂掉,几率是相当的高啊。

网友(2014-04-09):
手头有这么个机器,U供电死不出来正研究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