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进系统蓝屏 铁壳下管击穿 求思路

楼主(2014-03-06):
进系统蓝屏 换过系统 CPU供电铁壳全部换了2次 不考了焊接技术 排除CPU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啊 之前是大短的 铁壳下管击穿 还有什么问题的可能
cpu
cpu供电

网友:
我遇到这种都是把铁壳的管子改成普通的那种的小的管了,控制脚飞线,不会存在没有焊好的问题,假如你的也是没有焊接好的话,因为有二双管子只要有一路没有焊好都会出你说的这种问题,所以还是改成小管子的好

网友:
可以换CPU电管芯片试试

网友:
U换过了 芯片换个试下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 过。换回铁壳就是蓝 屏啥的,改回普通的MOS管也试了没用。焊的如果有问题会短路的,能开机应该能说明铁壳焊的没问题~不知道这个蓝屏是啥问题,有的机子换了没事,有的机子就是这样,不知道啥情况,有知道的跟贴讨论一下啊。。。。大侠们

网友:
老烧铁壳的话要把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铁壳焊好的话。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其它的电压不够啊

网友:
是进系统蓝 还是什么时候蓝屏啊

网友:
从新浏览了下标题 刚才说了一堆废话 换硬盘试下啊

网友:
没有焊接好

网友:
我的机器是B470 换完铁壳屏幕出雪花点

网友:
我也碰台一样的,铁皮上管击穿,换了开机正常,有时候进系统蓝屏,也不是每次都蓝,换硬盘装系统打驱动的时候蓝屏重启,但你不打驱动就这样开着反而没事,求指点!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CPU坏了 来了一台I5的换过去OK在好机上面测试 同样蓝屏 之前的CPU坏

网友:
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楼主早该备个u来试机的!

网友:
换管子啊 呵呵

网友:
是的换个普通的接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