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CP61PM-HM CPU风扇报错关机(同问题多帖合集)

楼主(2014-03-06):
前几天从朋友家抢回一台AOC19液晶和一台HP g3218cx的主机,然后将主板拆装到自己的机箱上面将自己的AMD 5200CPU换到HP MCP61PM-HM上面(HP原机配的是3800),然后再加上两根2G DDR 800内存 加上9600GT显卡算是一次升级吧,还把原厂的CPU风扇换成了超频三铁塔,开心之余发现杯具来了。
玩了两天还正常,突然前两天开机出现:
"ERROR:CPU fan Has failed, pc will automaticallg power down ine few seconds
service pc immediatelg toprevent damageto cpu
这样的提示,然后没有几秒就关机了,以为是风扇针脚松了,又插新插拔了一下风扇又发现可以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了。就到论坛搜索了一下,发现这块主板的风扇问题还是挺多的。帖子上有人提示风扇针脚旁边的25v 470的电容就好了,虽然这块主板上面的6.3v的电容之前有换过几颗了,但是找不到 25v 470的电容,就把那颗25V 22还是先换再说了,换了25v 1000的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再去找找原因。有人说换上原装风扇试一下,幸好原装风扇拆下来后没有扔掉。并且原装风扇的规格正好可以替换掉超三的风扇位置正好。细细观察发现电压都是12v的风扇,原装风扇的电流是0.25A,而这个超三风扇的最大电流才0.15安。并且也去超三官网查了一下发现他们风扇的电流都是这么小的。换上原装风扇后这两天开机正常,这回的问题难道是风扇的电流小引起的?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另找到论坛上同样问题的不同原因。请大家参考:

网友:
这么烂的配置还搞个这么好的风扇,估计整套配件就那个风扇值钱了

网友A:
换个同样的好超三风扇呢

网友B:
超频三的是三针不调速的风扇,超频三也有支持调速的风扇,你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好几片,就是风扇里边要带调速功能的,不管是三针还是四针,必须带

网友:
带自动调速功能的风扇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同样的好超三风扇呢

这个倒没有试过,不过他们的电流都是低的。

网友(点评):
说不定是你的这个超三风扇坏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频三的是三针不调速的风扇,超频三也有支持调速的风扇,你换个就好了

求科普,怎么判断什么样的风扇是:自带调速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科普,怎么判断什么样的风扇是:自带调速风扇。

就是风扇的的线是四根的,就是PWM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风扇的的线是四根的,就是PWM调速的

果然问了超频三厂家得到答案三针的是不带调节的,只有四针的才有,那个认原厂的估计是跟主板自身的设计有关系。
联系了一下厂家还被当作搞破坏的给一脚踢了。气的我打4008306618说了一下才把误会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风扇的的线是四根的,就是PWM调速的

淘宝网上买的D型电源头转三针今天到货了,原来本地一根一元,现在也卖的变态了。所以只能去网上买了
一口气买了一百根。

网友:
HP老一点的板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看一下CPU是不是很热先

网友:
好像能看懂点。集累下。

网友:
前两天刚好遇到一样的情况,把风扇傍边的一个空电阻R128位置链接起来直接供12V就好了。

网友:
BIOS里关掉好了

网友:
三线还是四线,还有就是CPU 与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