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硬盘装系统,ghost恢复后用u盘能引导,用硬盘引导就出错,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3-06):
收来的联想旧电脑,旧硬盘串口80G ,并口80G,原来都有分区,故障现象一样。
u盘进pe,ghost镜像xp到c盘,完成后重启,还是进u盘的引导界面,选择从本地硬盘启动,可以顺利释放文件并成功进入桌面。
但是拔掉u盘让硬盘引导,报错“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提示按组合键重启。
再用u盘引导,用diskgen重建主引导记录,不行。至于换数据线、禁用软驱,并口硬盘设置主盘跳线也都不行。
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同样的错误,看来是硬盘问题。

就差重新分区了,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4-3-8 07:46):
问题解决了,用最原始的光盘安装版就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测试u盘进pe安装也可以。直接ghost对于老盘老板可能支持不够好。
至于禁用软驱,换线,清mbr,激活等工作都做了,硬盘不是联想原来的,后配的硬盘不存在其....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联想品牌机有个隐藏分区,一旦被破坏后会导致无法引导。这就是所谓的HPA分区,网上下个hpa清除工具清除就好了,这需要提前保存硬盘里的数据,楼主切记。

网友:
重建MBR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