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进水vin 短路求方法。

楼主(2014-03-06):
如题z485进水机,进水的地方较多,接机待机0.000 拆开 3.3v 对地短路,51123明显发霉,拆了,还短,烧一下,ec  IT8518E烫,拆了,不短了,上新的51123,8518E 打下阻值不短了,通电,3v、5v都出来了,拔掉电源,接开关,再插电源,大电流了,立马断开, 测量发现19v大三极管短路,拆掉,不短了,换上新的,上机,大电流,vin阻值偏低,100多,再烧, 发现CPU上管和330大电容击穿,拆掉,不短了,换新的,上机,还是大电流,330电容又烧了,拆掉330电容烧鸡,CPU电源芯片烫,拆了换新的,电压一点点加,加到18V的时候,自动触发,0.16左右掉电,反复上电,测Vin 还是微短,。。。。。。。。难道真一个一个拆?求方法。。可否断开pwm ?

补充内容 (2014-3-7 23:56):
感谢各位,短路已经修好,想问一下 显卡供电芯片一般正常时序是怎样的? vin 19v,en开启信号 无波形,无电压,该怎么查?PG无波形无电压,断开南桥发出的PG线路中的电阻发现南桥端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有拉低动...

补充内容 (2014-3-7 23:57):
所以想请教一下,显卡供电芯片 的开启时序

网友A:
你这种返复的烧,要测试,主控部分的,控制脚下,就是三极管的其中一个脚下,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返复的烧,要测试,主控部分的,控制脚下,就是三极管的其中一个脚下,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没错,大三极管vin脚对地阻值偏低。

网友B:
要么是显卡,要么是CPU烧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显卡,要么是CPU烧了

没上CPU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显卡,要么是CPU烧了

显卡 供电电感对地0.07左右。没短路。

网友:
这还没有短路啊,正长再0.7是正长的啊

网友:
感谢各位,短路已经修好,想问一下 显卡供电芯片一般正常时序是怎样的? vin 19v,en开启信号 无波形,无电压,该怎么查?PG无波形无电压,断开南桥发出的PG线路中的电阻发现南桥端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有拉低动作。所以想请教一下,芯片 的开启时序。

网友C:
{:4_136: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_136:最后怎么解决的

应该是显卡那边吧

网友:
我有一个三星 19V短路  显卡取了不短  上显卡19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