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 报警 >维修注意

楼主(2014-03-06):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
说是拆机后一看被别人修过就扔给我了 。
测试机器:触发3声报警
3声报警?很少 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7声报警北桥通病 。
拆机:
版号:

目测主板被焊过北桥,初步测量桥无短路 。……排查其他问题后还是怀疑桥的问题。
果断拆机:
上图片 ,明显北桥的核心下面因高温导致焊点脱落

这个机器以前也见过类似的。
所以发一贴大家一起注意,当发现桥PCB版的反面,有发黑等高温迹象时候,
避免麻烦,不要轻易报焊桥价(你懂得)……

在来一张清楚的

最后换新桥后解决,处理好散热直接改风扇常转。
                                                                                                  ————天意

网友:
贴子的背景怎么弄的?

网友A:
改风扇长转意义吗?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的没见过啊,会这么发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风扇长转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能降低温度的,就是噪音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意义,能降低温度的,就是噪音大了,

这样的做法是自己在骗自己。都是芯片坏了,你就把他放在水里也一样的坏。换原装全新芯片吧,不要忽悠客户再忽悠自己!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一下。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清楚,人家是换新的芯片,风扇该长转是为了耐用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个。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三声报警 北桥坏?这个少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意义,能降低温度的,就是噪音大了,

常转不是没有用,他会延长你芯片寿命,

网友:
加焊基本解决不了问题啊,过段时间又送来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核心烧成这样了。。。

网友:
这种情况换芯片吧!

网友:
amd的桥发热确实比较厉害

网友:
是啊  有的时候过急报价 得不偿失啊

网友:
楼主是个唯美主义·   北京梦幻啊·

网友:
遇到过直接加焊好的 还没有换过芯片  也还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这个好像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意义,能降低温度的,就是噪音大了,
现在有几个真芯片 就算有真芯片 你算算价格 你觉得你能收多少 现在新本 才多少 你懂的

网友:
修过一些,基本上都加焊北桥OK,返修不高

网友:
3声报警 没见过

网友(2014-09-09):
有修到过N5110 也是三声报警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是3.0 USB管子烧了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习了!

网友:
报警不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能烧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散热有严重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CMOS电池有问题也会报警

网友:
估计是上家的那个BGA,不大能用呀。所以导致焊点脱落

网友:
一般这类机器加焊都不保险,我基本都是植株。大家需要注意下!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大家都知道,烧的这么厉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下次我也注意点

网友:
很少碰到有烧成这样的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谢谢楼主,长经验了,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真正全新的芯片很贵啊

网友:
没被修过的基本上BGA都能搞定。 只要被动过我这里只换新。

网友:
风扇改长转有意义吗

网友:
电流也很大呀 跟丘吉尔的比烫死你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我现在基本没做桥的原因!

网友:
一般充值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桥中间黑成那样

网友(2015-11-06):
有没有台式板上芯片。能代 001 的

网友:
嗯,dell的机子就喜欢报警啊,上次还遇到过一个正常亮机,进系统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报警,刷bios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