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12B替换大法

楼主(2014-03-06):
rt9612B,主板的电源管理ic芯片,不太常见,垃圾板上偶尔会有,用rt9214完美替换
........................................................................................................................................................................分界线

我的泪为谁飞留言  下载2个pdf的定义看了下我安全不一样

网友A:
真搞不懂一个序列的芯片,一样的脚位和功能,弄这么多型号干嘛

网友:
那   rt8105是不是 也可以代换

网友(2014-06-24):
学习了,以后也去试试。

网友(2014-08-23):
感谢楼主我换了就好了。

网友B:
看了你们帖子,换了没有成功。
脚位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是如何代换成功的。

网友(2014-10-13):
LZ RT9612B 和RT9214可以代换吗?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C:
RT9612B 和RT9619A可以代换

网友:
感谢楼主实践,下次知道怎么换了。

网友D(2016-04-21):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们帖子,换了没有成功。
脚位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是如何代换成功的。

我刚才没看到你的回复 我下载了芯片的定义 看了也不一样

网友:
LZ  扯淡 芯片引脚都不一样 你怎么换的    RT9214和RT8105是可以代换的  和RT9612B不行

网友:
艹  rt9214上去直接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没看到你的回复 我下载了芯片的定义 看了也不一样

版主把这帖子删了,这完全不是一个地方使用的芯片居然也说可以代换,完全就是误导,9214是内存北桥供电,这个9612是H61芯片组集显供电的!完全是不对!

网友(2016-05-23):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一个序列的芯片,一样的脚位和功能,弄这么多型号干嘛

一样的脚位 一样的功能     但是 耐压   耐流   却不一样 你仔细看看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9612B 和RT9619A可以代换

直接短路保护   不能代换

网友:
我修技嘉GA--A55M短路,RT9612B那一路短路了,一看这个芯片我就觉得它是CPU主芯片上的一相从芯片。
RT9214。。。算了,我还有从芯片盒找找有没有原芯片吧。

网友(2016-10-15):
各位师傅这个芯片用哪一个可以代换?

网友:
不一样的引脚定义怎么代换成功

网友:
有病,故意搞个分界线

网友(2016-11-18):
这个帖子,赶紧删了,不然就改了。。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