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老徐!

楼主(2014-03-06):
感谢徐总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下面是五大待机条件的分析。
                 精英G31T-M7
待机供电:由紫色线提供5vsb 经过1086转换出3vsb  需要注意的是ADJ的调节电阻,组织变大可能会导致电压输出过高或过低。
内存供电:5v1脚,5脚,上管D级供电 7脚经过内部上拉一个高电平,这3个条件满足之后,2UGATE驱动上管导通,产生1.8V_STR,并返回给6FB。当返回电压高于0.8V时上管截止,4UGATE驱动下管放电,当电压低于0.8V时,RT9214控制关闭下管,打开上管。芯片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
     1:当7脚为低电平时,芯片停止工作。
     2FB电阻组织变化会影响芯片电压输出过高或过低,但PWM波形正常。

桥1供电:VCC3先经过431稳压,在经过电阻分压产生VREF1_05V。VREF1_05V先送到358正向输入端,正>负输出高阻太,12v经过R83上拉,控制Q20导通,经过358比较器,电容延时产生V_1P05_ICH。桥2供电:VREF1_05V到358的正向输入端,正>负输出高阻太,经过12V,限流电阻R185上拉Q21G级,使Q21降压到1.5V_VDDQ。再经过电阻串联分压加到358的负端。

2供电:VREF1_05V358的正向输入端,正>负输出高阻太,经过12V,限流电阻R185上拉Q21G级,使Q21降压到1.5V_VDDQ。再经过电阻串联分压加到358的负端。

总线供电:VCC3给上管D级供电。12v经过限流电阻R95给11脚供电,在经过双2极管给1脚BOOT供电,芯片经过内部上拉7脚,然后输出GUATE和LGATE。使MOS管导通,输出VCC1_25。9脚驱动Q15导通产生V_FSB_VTT给桥和CPU供电。最后经过FB检测,输出稳定的VCC1_25。

CPU供电:主控RT8802A,①VCC531脚供电②CPU发出VID信号给32-39脚③12经过分压送给12脚,VTT_PWRGOD正常送给1脚作为开启④26.27.28发出PWM信号。驱动芯片:⑤12V4脚供电⑥12V经过二极管降压给1BST供电⑦驱动芯片收到主控芯片发过来的PWM信号⑧驱动芯片控制MOS管降压,发出VCORE。⑨VCORE经线路反馈给主控芯片FB脚⑩23.24.25经过相位脚检测电流是否正常。当供电,输出,检测正常以后,芯片会从2脚经过VCC3上拉发出VRM_PWRGD

         再次感谢老徐。

网友(点评):
希望以后注意标题

网友:
这个应该好多地方都有吧

网友:
实地学员的功底和我们比  真的是。。。。唉。。。。没法比的

网友:
感谢你,说出全国人民的心声

网友:
这是五大待机条件?

网友:
0.8应该不叫内存供电吧。。内存供电至少1.5吧。应该是内存的参考电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应该配合电路图,这里面你只说元件位置,没有图片,也没有芯片型号,别人没法去理解你所说的,不错,加油

网友:
楼主,请将电路图传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