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拆芯片时吹鼓了

楼主(2014-03-06):
今天修机,拆芯片时把主板吹鼓了,有救吗,是待机芯片,请高手指点下,机子原来是不触发,跑0.001a

网友:
鼓得不明显 板子里的线没断 班子没严重变形 就插电试试

网友:
我建议你,能焊的就焊上,不行的,引线,不过,好麻烦。

网友:
谢了,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为460多欧,换了好几个待机芯片了,开机都没反应

网友:
可以做上,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上是试试

网友:
芯片主供电和EN脚都正常,REF和线性电压就是不出来,EC芯片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