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0A显卡电压不出通病

楼主(2014-03-06):
  第一次发帖,好激动 。要不要买一瓶可乐庆祝一下呢。  修道一台F30A,开机掉电。上电到0.4   。  经验应该是哪一路的PG拉低,经测试电感,发现显卡电压没出,CPU也没出,因为刚通完电,测试显卡供电芯片1993E。4脚短路。一看是PG信号。PG输出端电阻去掉,上电直接到1.4.以为亮机。发现结果还是没有显卡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
便测显卡芯片供电。控制。都正常。REF 0V.   搜看看有没有通病,发现说是上下MOS管容易坏《软击穿》 换之。无果。芯片换之,还是一样。
最后我发现机器什么条件都OK了,就是没有显卡电压。于是断开显卡电感,接上CPU电压,亮机。。  还有人说是显卡电感后面的几个电容容易出问题。未测试。求证。求加分。为了庆祝,决定喝上一瓶营养快线。

网友:
如果图文并茂,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加你的分

网友:
加加加加

网友:
把显卡供电电感与CPU供电电感相连?这都行呀?

网友:
这样接满载的时候会过流吧?

网友:
奇葩   还没见过这么猛的

网友:
这也行?没试过。

网友:
恩 不错 不错 高手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