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3 intel的独显ATI的显卡【2160774008】 电流到1.5

楼主(2014-03-06):
接到这台笔记本客户说看视频死机了,然后就强行关了机 。然后能正常开机继续看视频,看了大概2分钟又死机了,这下客户说强行关不了机了,就扒了电源又扒了电池,这下关机了。然后插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就是能开机屏幕不显示了。。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到1.5掉电重启【反复】外界显示器没有显示,偶尔会出现一次花屏。吹了显卡故障依旧。刷了BIOS也是如此。。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接上外接显示器居然显示了。关机又开了一次还是显示了也不掉电,再关机又开,结果又出现花屏还掉电了,然后继续开机就怎么也不显示了。电流1.5。就压了显卡,不行  重植了故障还是如此,看电流跳变感觉是亮了的。决定换个显卡  ,怎么搞啊这机子

网友:
估计是独显外围元件坏,我一台4745g(zq1)跟你的一样,电流到1.9A掉电重启,也没查出来。

网友A:
HM55的把  这个是HM55坏  以前试过  这个要换新的  加焊没什么效果  跟G470 B470的差不多  都是HM55 HM65坏  在不行就是I系列笔记本双显卡切换的多路复用器坏掉了。这个是用来切换独立或I3集显核心的通往屏的LVDS信号的   图纸上找得到 换掉就好  这种故障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把  这个是HM55坏  以前试过  这个要换新的  加焊没什么效果  跟G470 B470的差不多  都是HM55 HM65坏 ...

南桥是没加任何散热的  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B:
搞一下显卡,最好重新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一下显卡,最好重新植株

重植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最好是安时序来修哦,别到时候换了还是不好,嘻嘻

网友:
这个花屏有可能真是显示那块的问题哦显存有没有看过啊

网友:
这个问题 相当麻烦,,,,,耐心修吧,,,显存坏了 也有可能

网友:
换个显卡看 你都说花屏了  时开时不开  如果HM55有问题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