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bm#信号问题

楼主(2014-03-06):
看了。有关BM#信号的作用及定义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mp;highlight=BM%23
黄长伟“我遇到两台联想E430机器,板号:LA-8131P的机子。那个ECKBC9012的128脚BM#信号老是高电平。看图纸正常时低电平的。才有3V5V的。我不知道这个BM#信号时什么定义。有没有高手解答。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BM#始终为高电平,导致MAINPWON为低电平,不能产生+3VALW和+5VALW,以及后续动作,即使强行去掉PQ407使MAINPWON为高,也不能有后续,不知EC为什么输出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做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你修好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跟 BIOS有关呢?

网友:
EC坏或EC程序坏,我遇到过,用好机的EC代换就能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不会跟 BIOS有关呢

网友(2014-04-09):
我今天遇到一个有待机但开不了机的   换了EC也不行

网友:
这个情况是EC问题,我碰到了,更换EC就OK

网友:
但这款EC好像是有程序的,我买了三个EC,只按型号买的,没一个能正常,要么开机电流只能升到0.09,要么BM#还是高电平,后来买了原装的E430 EC才好。当然不排除先买的三个同型号的EC都是不良品,这个无法确认

网友:
IBM 的主板如果是带程序的一般都有贴纸在上面,标的有版本型号的!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啊

网友:
你修好了没有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子时序又变了,越来越难修

网友:
这EC我买了5个剪板的,换到第三个bm#才为低,BM#为低才会出3,5v,高的话换EC把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有许多带程序的,维修没技术是干不了的

网友:
和楼上一样我也遇到BM为高,强制拉低,3 5 v 出来了但还是不上电,准备定个EC试试吧

网友(2014-06-04):
换EC就好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EC的程序可以写的

网友:
挺新的机器 过保修了吗

网友:
这个ec是不容易买到好的,也可能买回来不是坏的,但就是不能用,看运气的,我有次修这机器也买了三个,就一个能用,所以你还是继续买吧,问题肯定就是它造成的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子,明天刷一下ec程序试一下

网友:
你不用老纠结这信号有什么用)只要知道但凡BM#为低丿必然是EC坏'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