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D pro主板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已修修复

楼主(2014-03-06):
         华硕M4A77TD pro主板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已修修复 并附上从淘宝花钱买来的点位图
          此板是AM3接口的主板,在网上找好多都找不到这个板的点位图,所以这个里贡献出来了。
华硕主板容易出现这个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然后15秒自动断电的问题,多数是s_usboc#这个信号被拉低造成的,s_usboc#有多少个,得看主板总共有几个usb接口,两个usb接口对应一个s_usboc#信号,有六个usb接口就有三个s_usboc#,以此类推。都要检测完所有的s_usboc#信号是否被拉低。如果有点位图的主板这个信号就很好找到所在位置,如何没有点位图可以在南桥附近找到由472与822的排阻组成的分压电路而测得是否为3.2V电压。只要有一组被拉低肯定就会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网友:
图纸在哪儿呢?

网友A:
我明明添加附件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出来呢

网友:
华硕有这样的问题,上次修了片也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明添加附件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出来呢

私信给版主,发给版主叫版主上传!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信息领主土地

网友(2014-07-11):
请上传点图附件
谢谢, 原来遇到过这种故障,没修好,这次学习了!

网友(2014-03-07):
华硕都是喜欢坏822

网友:
不错 挺仔细的

网友:
咋没有看到你上传的点位图啊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下点位图嘛

网友:
学习了   无复位最难修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点位图啊??

网友:
我发票的时候已经静添加 了但是显示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上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秒了一块块,是华硕的775主板,是472和822分压电阻其中472一个脚为0V,跑线发现有轻微断线了!

网友:
看不到有附件哦

网友:
学习,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822的事呗 感觉好像是华硕故意留给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没附件啊,楼主,重新传啊 ,我一般是直接刮南桥边的822一般下面还有472 哈哈

网友:
你这次也是822电阻坏了吗?822变成了好多啊?

网友:
是822坏了还是472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