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4-03-06):
G475集显主板
板号:LA-6755P
故障:加电无显
维修:接上可调观察电流跳变情况,初步判定是没跑过内存。拆机看主板表面并没有异常现象,取下COMS电池放电后在点主板,发现电流已经读过内存了。接屏在点联想LOGO出现,然后装好等待出机器。
出机器时在点机器时发现故障又和以前一样了,拆出主板后再次取下在点,发现又亮机了。看来还是没找对故障啊!接上电查RTC电路正常,然后量晶振发现晶振波形不对,判断是南桥出现问题。上BGA加热南桥,最后几秒要降温的时候突然听见:“啪”的一声,一看南桥核心冒锡(突然心头出现一万头草泥马跑过...)花了50大洋买个芯片做上,在量晶振波形正常了。(原谅我没有图片发出来)
最后在向求点分啊,实在是没分了

网友A:
贴锡纸保护芯片 、、、、、、、、、、

网友:
一个做 BGA的 过程,简单 不过你的 运气 不太好!

网友B:
楼主买芯片都是在哪家买的?

网友C:
波形不对为什么不先换个晶振,不刷下BIOS而选择做桥。

网友:
波形不对也不一定是南桥挂了,楼主是不是太心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锡纸保护芯片 、、、、、、、、、、

不是黑胶都没贴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芯片都是在哪家买的?

成都本地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形不对为什么不先换个晶振,不刷下BIOS而选择做桥。

概率问题吧,首先想到的就是南桥,晶振坏的可能性低,至于BIOS就更低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BGA 上面的风嘴 打高点  宁愿加焊时间长点

网友:
楼主真够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