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没有声音

楼主(2014-03-06):
今天修个联想Y460 机器 版号是DAKL2BMB8F0的 没有声音 声卡芯片换过了,系统也重装了。南桥也加固了。还是一样的 。能找到声卡 驱动也能装上,就是没有声音。求大家帮助。
芯片

网友:
喇叭坏了吧

网友:
插耳机有声吗?有声的话查功放

网友:
喇叭 功放 周围电路查查应该有收获

网友:
也修好了。是声卡VDD供电偏低造成的 5V测只有4.6V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由供电低造成的。